求大神指导一下球型铣刀怎么画?球面上的斜面怎么切除

楼主(2019-09-11):
(图片)

网友A:
你应该找一个模型看看绘制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找一个模型看看绘制轨迹

希望有大神会画我,我看看他的绘制步骤,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吧。。有个弯曲的命令,lz可以用用看

网友:
扫掠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吧。。有个弯曲的命令,lz可以用用看

观点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吧。。有个弯曲的命令,lz可以用用看

那切削刃,倒棱,后角,排削槽这些怎么切除,或者说怎么在草图里画出这些然后在弯曲。

网友:
两步拉伸求差,一步旋转切除,就可以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