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和渗氮

楼主(2019-09-11):
一般而言,316SS 材料    渗氮的深度为多少?   对应的硬度为多少?

网友A:
316一般不渗氮,因为渗氮过程中会生成Cr2N,降低表面Cr含量,降低耐空气氧化和耐电化学腐蚀的能力。

网友:
316SS不知道,1cr18ni9ti固溶,渗氮都没问题。
硬度大于等于900HV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16一般不渗氮,因为渗氮过程中会生成Cr2N,降低表面Cr含量,降低耐空气氧化和耐电化学腐蚀的能力。

渗氮没有问题吧!但是,渗碳会不会有问题?因为碳元素与不锈钢中Cr容易形成CrC而腐蚀。所以,一般仓库保管不锈钢和碳钢零件要分开保存,防止不锈钢被碳元素污染。

网友:
向各位大佬学习了

网友:
SUS304 离子渗氮,深度没测,HV800左右

网友C:
抗蚀为目的的气体渗氮,渗氮温度在 550~700℃之间,保温0.5~3小时,氨分解率为35~70%,工件表层可获得化学稳定性高的化合物层,防止工件受湿空气、过热蒸汽、气体燃烧产物等的腐蚀。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B:
渗氮没有问题吧!但是,渗碳会不会有问题?因为碳元素与不锈钢中Cr容易形成CrC而腐蚀。所以,一般仓库保 ...

低温离子渗碳可以不降低耐腐蚀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抗蚀为目的的气体渗氮,渗氮温度在 550~700℃之间,保温0.5~3小时,氨分解率为35~70%,工件表层可获得化 ...

干货!赞!

网友(2020-03-22):
向各位大佬学习

网友(2020-06-03):
引用 网友B:
渗氮没有问题吧!但是,渗碳会不会有问题?因为碳元素与不锈钢中Cr容易形成CrC而腐蚀。所以,一般仓库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