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有卖这种标准件的吗

楼主(2019-09-11):
请教,这个哪里有卖

楼主:
有没有认识的啊

楼主:
大佬们还没睡醒吗

网友:
细佬表示不认识。

网友(点评):
是非标定制齿轮加滚花吗

网友:
不像是那里有卖的东西。专机零件,找厂家要

网友:
花键?还是非标齿?

网友:
还是花键概率比较大

网友A:
这个不是齿轮

网友(点评):
那请教下这个是花键吗

网友(点评):
貌似花键不该是这种用法,应该还是齿轮比较合理,只不过用途可能变了,所以不能按常规要求选择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齿轮

恩,很像花键轴。你可以百度一下,看看图片,对比一下。

网友(点评):
光看图的话像是花键,但是不会画,苦逼

网友:
矩形,渐开线,三角,

网友:
花键加滚花,直接找个作坊来做吧,市面上买不到的

网友:
哪个行业用的零件?看着不像通用零件,通用零件比较好找卖家,专用的或者行业机械只能在行业内的配套商里寻找。

网友:
确实挺像花键。

网友:
楼主不在现场?如果再现场,花键和齿轮的作用一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点评):
看着像花键,但是传动为什么用花键不用齿轮呢

网友:
目测是非标的可能性大一些,联系厂家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滚花件加传动齿轮

网友:
米思米捏没找到这类的传动杆,应该是根据自己设计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