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加个什么能调刀片的高度

楼主(2019-09-11):
rt,有什么简单的装置加在中间,可以满足传动的需求,还能手动调节刀片的高度
临时画的,画的比较简陋,

网友A:
滑键+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键+联轴器

谢谢大佬!

网友B:
之类电机价格上下可调的,头部最好是一个类似的动力头的,刀具回转中心用动力头固定,电机只做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类电机价格上下可调的,头部最好是一个类似的动力头的,刀具回转中心用动力头固定,电机只做传动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轴器

谢谢,你说的是伸缩式的联轴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是伸缩式的联轴器吗?

这个种类就多了,结合你实际产品需要去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种类就多了,结合你实际产品需要去选型

谢谢大佬!

网友:
联轴器是首选,刀片的高度调节是需要单独设计个机构吧

网友:
最简单合理是电机随动,,,单独动刀会不安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目前问题已解决!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电机动吗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一个轴套,中间再做两销一钉用于紧固和调节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