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3.0文件保存过后,在哪里能找到我保存的文件

楼主(2019-09-11):
creo 3.0文件保存过后,在哪里能找到我保存的文件

网友:
年度最最逗比人物非您莫属了

网友:
模型建好后单击保存图标然后出现图片所示界面

网友:
打开软件 先设置工作目录 这是个好习惯

网友:
没事,不懂多问。有些问题可以先百度

网友:
好的习惯应该是启动的时候设置工作目录

网友:
保存的时候看看储存的位置,这个也很容易查到的。

楼主:
这是在公司的服务器,没有保存或者保存的位置不对,重启电脑会自动删除

楼主:
谢谢各位,初次接触这个软件和公司的工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