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同心度检具,求帮助

楼主(2019-09-11):
各位大侠,有齿轮同心度检具范例没有?公司需要检测齿轮同心度,又不愿意花钱设备,需要个人抠脑壳设计个简单点的检具给车间的检验师傅使用。

网友:
占楼,坐等大侠解惑

网友:
貌似这玩意还真不好做。。。。这个是靠工艺保证的
如果要做的话,个人设想是模拟装配,按照设计要求,然后看齿轮啮合后的压痕

网友:
齿轮同心度是指哪两个圆同心

网友:
齿面和孔的同心度吗?  做个模具 套在齿面上 通止规

网友:
方法1-临床交检
方法2-与相关件试装

楼主:
齿顶圆和内孔。批量外协加工回来,不好检测。所以才想自己做个检具。网上倒是有检测的仪器卖。。就是我们负责人喊我们各人自己设计个简易的。

网友:
检具制作,主要还是考虑公差问题,只要能达要求就行。换句话说:
1-需要制作一个能安装齿轮的槽(类似盆里面增加一个圆柱,用来配合齿轮孔安装)。检具要求内圆柱与外侧有同轴度(需要测量的部分)
2-控制公差(极为重要哦),具体控制方式,还是看看GD&T吧,里面有介绍,最大实体要求,包容原则。。。。很多,

网友:
把握关键测量尺寸,跟老板说清楚功能;既然要省钱,就只能做的简单些!

网友(2019-11-29):
齿轮大端面接触底板,底板上挖个导向孔;中心用锥度棒将齿轮定位在底板上,侧边布置一个测量径跳的百分表,这个测子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