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镀膜

楼主(2019-09-12):
请教各位朋友有关真空镀膜的技术问题,真空镀膜的镀层厚度通常是3um吗?还是6u或者更厚?是否越厚的话,防腐性能越好?另外,对耐高温有要求的产品(800-1000度),是否适合做真空镀膜?或者说应该选用哪种类型的镀膜?谢谢!

网友:
不懂,给你顶起来。。。

网友:
不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基体什么材料。耐哪种物质腐蚀?

网友:
见过玻璃真空镀膜!家用炉具,抽油烟机的玻璃面板!

网友:
800-1000度,这么高的温度,基材是什么?环境有氧吗?

楼主:
基材是钨

楼主:
环境是大气压下

网友:
钨合金吧

以下为摘录
——————————
1)防氧化技术
为了能使钨铼热电偶在氧化性气氛中工作,可在保护管内人为地创造出非氧化性气氛。或者使其在氧化蚀损前完成测温使命,防氧化技术有:
· 涂层保护法
人们曾采用多种方法在钨铼热电极丝的表面涂层,用于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尚存在的问题是,难以找到与基体膨胀系数一致的涂层材料,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涂层就与基体脱落,丧失了保护作用,致使各国专家都在寻找最佳的过渡层,实现平滑过渡,以解决两者膨胀系数不一致的矛盾,增强涂层的稳定性。
· 抽空密封保护法
采用石英保护管,其内装入热电极丝,然后将石英管抽空密封,为热电极丝创造一个在真空条件下工作的环境。用该种方法制备的钨铼热电偶,使用温度受石英管耐火度的限制,一般在1100℃以下。
· 抽空充气密封保护法
采用电真空技术将带有热电极丝的刚玉管抽空,在充Ar等气体后密封,形成不可拆卸的热电偶。
· 实体型防氧化技术—充填密封保护法
将钨铼热电极丝装入刚玉管内,在用惰性物质充填保护管内空隙,最后将开口端密封,形成实体型防氧化结构,为钨铼热电偶创造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笔者研制的实体型抗氧化钨铼热电偶,1992年获愿机械电子工业部基金支持,并获国家专利〔3〕。抽空与填充密封保护法相比,两种方法的原理相似,作用与效果相近,可是,充填法的技术成熟、设备投资少、成本低、成品率高,具有热电性能稳定,使用寿命长,响应速度快,安全可靠等特点。因此,用户越来越多,相反,应用抽空法的企业越来越少。

网友:
真空镀膜,晶控仪中显示的厚度是物理厚度。它与样品上需要的膜层厚度的差别在于,二者之间需要通过一个所谓的 比例因子(工具因子)来转换。如果此转换因子已经确定,那么,晶控仪上显示的值就等同于设计厚度了。比例因子=样品膜层厚度/晶控膜层厚度*100%

网友:
虽然是做真空设备的,但是不懂

网友(2020-07-18):
我是做磁控靶材的厂家,欢迎咨询

网友(2022-10-21):
大家好,真空熔炼自有工厂,合金材料与合金溅射靶材有需要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