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型号求助!

楼主(2019-09-12):
请教哪位大师知到这个电机内轴承的具体型号!我们需要更换电机轴承,但不清楚轴承型号又不想打“无准备之仗”。所以哪位大师对这种电机比较熟悉的话,麻烦出手相助!拜托了!!!

网友:
上图是1LG系列低压电机的爆炸图,其中的1.60和6.10是轴承。

下面是使用手册中对应的订货指南、明细表、标准件对照表

完整的安装手册下载(土豪链接):

另:由于社区有文件大小限制,分割后的文档书签会有异常,需要完整文件的请使用微盘下载
https://share.weiyun.com/5y06VJS

楼主:
图片还发来了呢!

网友:
咨询西门子技术。这个群里,懂这个问题的都是搞过维修的,而且必须拆过类似设备的。

网友A:
这个不拆机看不到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拆机看不到型号的

嗯!这是最后一步,实在找不到型号就拆开确定型号。

网友:
楼主是搞电机维修的吗?还是自己用电机,想换轴承?

楼主:
@魍者归来   非常感谢!但这些俺都能找到的,就是找不到具体的轴承型号。西门子有点坑呢!一般的电机铭牌上都有轴承型号。俺们有台电机的轴承声音不太舒服了,只是想更换轴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魍者归来   非常感谢!但这些俺都能找到的,就是找不到具体的轴承型号。西门子有点坑呢!一般的电机铭牌上 ...

手册上有标准号了,拆下来测内外径厚度,搞定。

网友:
这个简单,拆下轴承拿到轴承店买一个相同尺寸的就可以了。不要看他的手册,洋鬼子原装的轴承非常贵,有的还不好买。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换国产的一样用。

网友:
轴承的尺寸也要测量出来的。

网友(2020-01-10):
西门子电机经销商那里应该能帮忙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