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中这种钣金是不是不能用钣金模式画,该怎么画?新手求教

楼主(2019-09-12):
这种钣金要怎么画?

网友A:
用钣金拼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钣金拼起来

就是用三块拼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三块拼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钣金拼起来

实物是一体的

网友(点评):
有种法兰,叫扫描法兰

楼主:
引用 楼主:
实物是一体的

没找到在哪里

楼主:
楼主这图片就是抽壳出来的,我想用钣金模式直接画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加个沿子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是不是要做专门的模具冲压成型才行,工艺上我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沿子也是可以的。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插入——钣金——扫描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沿子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您的切割清单只有一个实体,而我做出来是多个实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沿子也是可以的。

学习了。

网友:
这钣金能折出来?

网友:
楼上的大神多啊,钣金模块画出来的都是高手

网友C:
一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步搞定

你这个我做的出来,怎么楼上那位我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沿子也是可以的。

请问一下,你这个怎么扫描的,我怎么扫不出来。展开的形状和你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