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扭矩的计算

楼主(2019-09-12):
现在假设上盖承重3kg,依靠小齿轮带动齿圈使转盘转动,扭矩是多少,需要多少功率的马达才能转起来,如果小齿轮和齿圈之间再加个齿轮呢,给我公式就行,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条件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条件不够

请问还缺什么

网友B:
先假设忽略上盖质量,在已知质量情况下,还得知道尺寸,然而也只能求解转动惯量,但这还不是负载力矩,因为不知道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假设忽略上盖质量,在已知质量情况下,还得知道尺寸,然而也只能求解转动惯量,但这还不是负载力矩,因为 ...

我是想算出多大功率的电机能驱动这个机构转动,现在这些参数我也不知道

网友C:
你得告诉大家,机构的质量、尺寸,和你需要这个玩意转多块,例如每分钟转10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告诉大家,机构的质量、尺寸,和你需要这个玩意转多块,例如每分钟转10圈

总重3.5kg,转速1r/min,上盖半径200mm,齿圈半径60mm

网友(点评):
转动惯量*角速度,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小齿轮的数据要报出来啊,比如齿顶圆直径多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