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温度高33° 34°

楼主(2019-09-12):
高速加工中心 切削液温度高33° 34° ,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感谢

网友:
室温多少?加工切削过程中本身就会产生大量热量的,一般通过切削液把热量带走的啊

网友(点评):
室温在26-27°

网友(点评):
厂房内其它机型切削油温度正常

网友:
有没有漏电的可能性啊

网友(点评):
排查了 没有

网友:
切削液的流动速度过快,或者说压力过大的话,也是会出现温度升高的现象

网友:
机场加工零件时,由于刀具和毛培之间接触切削产生高温,导致工件温度很高,切削液浇到工件和道具上,由于高温,一部分切削液气化到空气中,就被闻到了。

网友(2019-12-11):
可能切削液压力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