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速驱动agv负载转动惯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9-09-12):
两电机差速驱动运货的agv,目前选了一款伺服电机,不知转动惯量是否匹配,特来请教大家该如何计算负载转动惯量呢

网友:
总质量乘以轮子半径平方除以减速比除以主动轮个数(仅供参考。。。)

网友:
你好!AGV的话,只要计算下,电机扭矩足不足够就行了,你吧小车质量,轮子直径,启动加速度,几轮驱动的?这几个参数确定下来,就可以计算了

楼主:
|上海伺服发表于 09-12 16:42你好!AGV的话,只要计算下,电机扭矩足不足够就行了,你吧小车质量,轮子直径,启动加速度,几轮驱动的?这几个参数确定下来,就可以计算了

好的,谢谢

楼主:
|sjdrqcmd发表于 09-12 16:04总质量乘以轮子半径平方除以减速比除以主动轮个数(仅供参考。。。)
好的,谢谢

网友:
您好!  我的很多客户都是做AGV的,电机的选型都是我帮选的,方案设计也可以协助完成。方便的话加下我微信17317679548,方便以后沟通。谢谢

网友:
转动惯量,是刚体绕轴转动时惯性(回转物体保持其匀速圆周运动或静止的特性)的量度,用字母I或J表示。[1]在经典力学中,转动惯量(又称质量惯性矩,简称惯距)通常以I 或J表示,SI 单位为 kg·m2。对于一个质点,I = mr2,其中 m 是其质量,r 是质点和转轴的垂直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