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工作,标准件被压缩

楼主(2019-09-12):
我做一台设备,里面某个部件给我同事制作,然后我们把他做好的组件复制到我的总文件夹上来,同事子部件里的标准件会覆盖掉我总文件夹下的的相同标准件,然后我总图里被替换掉的标准件就显示被压缩了。解压缩也没用,麻烦帮我解答下。
我们的标准件都是从迈迪插件里调出来的

网友:
我们之前从SW自带的TOOLBOX调出的标准件也有这种类似情况,后来我们把常用的标准件保存到外部,用自带的一个sldsetdocprop.exe移除标准件的属性状态,不知道迈迪插件是不是这种原因,或者可以试试把你和你同事的插件安装在同一位置

网友:
没条件搞多人协作设计。楼主绝对是大公司。

网友:
我们是PLM里面下载的,标准件之前有一个文件夹,虽然可能麻烦点,但不至于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
它软件调用标准件,哪怕是同一个零件,这次调用和上次调用,SW都会识别成两种零件,覆盖的话装配特征应该都会丢失。就像打开STP的文件,同个零件,每次保存的零件都是没法直接替换的。
我们以前螺钉这种标准件,都是下载下来存成一个文件夹,大家都用这个文件夹的零件,不再自己调用,这样虽然麻烦了一些,但替换的时候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个需要把同事标准件文件夹也拷贝过来,否则就是没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