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可以同时装配多个刀具且可以切换的装置吗

楼主(2019-09-12):
想看看此类装置的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类似显微镜切换倍镜的那种结构

网友:
回转刀塔^_^

网友:
看你需要装多少把刀具了,钻攻中心的形式就很好,可多可少,结构是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刀塔机构都是标准件,成套购买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