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机输入轴带锥度,传动件怎么车内孔?

楼主(2019-09-12):
ZQ250的减速机,这个输入轴带锥度,是不是传动件的内孔也要车成锥度的?

网友:
从图上来看,传动件的内孔确实也需要带锥度的

网友:
联轴器只需选用锥孔

网友:
是的,一般这种配有内孔为锥度的皮带轮

网友:
基本上试用大功率减速机的   工况比较恶劣的会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个还是按设计标准来才会好一些。

网友:
要的。。。联轴器内孔锥度!

网友:
是的,减速机输入轴加个联轴器(带锥度的)吧

网友:
好多减速电机出来后直接带动同步带轮,而我们的同步带轮里面有包括带锥度的,并且是可以更换的!互换性很高
需要这方面了解的可以找我,我是专业制造同步带轮和机加工的企业!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2693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