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电动葫芦

楼主(2019-09-12):
搜电动葫芦搜不到,找不到模型,,,

网友A:
这是越野车的绞盘

楼主:
这个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越野车的绞盘

还真是,感谢

网友:
搜下卷扬机。

网友B:
差也差不多,电葫芦长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也差不多,电葫芦长这样的

你这个叫环链式电动葫芦。
还有钢丝绳电动葫芦。

网友:
古代滑轮叫葫芦,电动的就叫电动葫芦,泛指电动的所有卷扬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