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油缸问题

楼主(2019-09-12):
铸造的油缸,机加工发现有很小的针眼缺陷(非常小但是肉眼还是可以看出来),但是已经加工好了,这种非常小的铸造缺陷可以用吗?我们做了测试,就是来回的动作,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很害怕以后会不会有问题,所以请教一下群里的大神们,这种小的铸造缺陷可以使用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铸造时产生的砂眼,建议先探伤检查一遍,不处理后期爆缸的话危险太大,不要给自己留下不确定的隐患。

网友:
工作最大压力测试气密性,看有没有气泡,或者用仪器看一下泄漏量;

另外,看一壁厚是多少,如果测试没有问题,避厚很厚,问题不大;

毛坏到成品加工,如果加工余量少,也会有这咱现象,楼主,可以做个测试,在加工掉1MM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铸造时产生的砂眼,建议先探伤检查一遍,不处理后期爆缸的话危险太大,不要给自己留下不确定的隐患。

油缸直径很小,只有几十mm最大的也不到100mm,所以铸件产家说探伤头进不去,没办法做探伤。

网友:
要是我们单位的作风,肯定能用

网友:
铸造油缸砂眼不漏油正常

网友:
看看能不能补焊?压力大,迟早出问题,跑冒滴漏。

网友:
铸铁还是铸钢,铸铁的问题不大,铸钢的要好好看看。

网友:
你们造了一个炸弹

网友:
建议后期类似于焊缝的磁粉探伤检测,还是要在前期原材料阶段严格控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