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件怎么做防水?想哭

楼主(2019-09-12):
我又来了,公司要做个新产品然后对成本控制又严。零件集中在一个钣金折弯的盒子里,四边打算满焊。图中的盖子还没画,盖子上还要加隔板安装东西,图中红色板子就是隔板。真的想不出这样的东西怎么密封还不让打胶这道题我不会做呀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东西是在室外安装,条件有限,同时内部又电子元器件,再焊一道是不用想了。

网友:
粘一层密封圈,用螺钉拧住盒子外圈?

楼主:
底下的底座和上盖不知道直接用铸件成本怎么样外尺寸是189*107。壁厚4-5MM

网友A:
胶带缠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带缠满

对于焊接处呢?上盖装过来的时候罩住?4MM厚的钢板被满焊了,有些折弯误差5MM的螺丝很难拉的严丝合缝。

网友B:
量大的话直接冲压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直接冲压件啊

一批就一百件,而且冲压开模费用太高呀。不知道铸件成本怎么样。

网友C:
参考小电控箱或者小钣金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小电控箱或者小钣金柜子

有承重要求,可承受8000N冲击

网友D:
用密封圈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密封圈可行不?

焊缝处怎么搞

网友E:
有那种密封硅胶泡棉的,我们这边做的气密性设备都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那种密封硅胶泡棉的,我们这边做的气密性设备都有用到!

谢谢,我找找

网友F:
箱体上口与盖子之间设计个沟槽,里面放点儿橡胶不就行了?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箱体上口与盖子之间设计个沟槽,里面放点儿橡胶不就行了?个人愚见!

问题是那个是钣金件上面还要电焊哦,电焊之后铣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那个是钣金件上面还要电焊哦,电焊之后铣平?

钣金的箱体四周焊就是了,不是还有盖子嘛!沟槽可以设计在箱体内或者箱体外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钣金的箱体四周焊就是了,不是还有盖子嘛!沟槽可以设计在箱体内或者箱体外都可以啊!

这样大小的钣金件折弯后的误差大概在2MM左右

网友G:
密封强度如何,是承受多大的压力还是防止泼水的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密封强度如何,是承受多大的压力还是防止泼水的密封。

防止泼水的密封,因为想不到好的密封方式决定开模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止泼水的密封,因为想不到好的密封方式决定开模做了。

开模做 批量大一些成本也就降下来了。不然就得装密封胶条,效果可能会差一些

网友:
钣金盒子满焊后四个与隔板的接触面磨出平面度,隔板使用氟橡胶开模制作,用螺栓压住隔板即可。仅供参考,小白思路。

网友H:
看看电控箱,四周加圈胶条

网友I:
设计个凹槽,装上密封圈或者泡棉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电控箱,四周加圈胶条

电控柜相对而言更薄,用螺丝拉住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设计个凹槽,装上密封圈或者泡棉之类的

现在改了设计打算直接上铸造件,那样好看些防水也更好做。

网友J:
去看下户外柜的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去看下户外柜的结构啊

已经准备开模了

网友:
折弯部分要用满焊

网友K:
加密封圈呀,网上搜索图片看一下。话说,刚出道工程师没有师傅,瞎摸非常难,几乎无法进步。建议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密封圈呀,网上搜索图片看一下。话说,刚出道工程师没有师傅,瞎摸非常难,几乎无法进步。建议换工作。

东学点西学点,公司的事情总要有人能担起来。我来之前这里都没有一份受控的机械图纸文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东学点西学点,公司的事情总要有人能担起来。我来之前这里都没有一份受控的机械图纸文件。

你不觉得学的那点东西时间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不觉得学的那点东西时间成本太高?

在大企业学东西是快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刚毕业的小伙子了,而且这边确实需要我。

网友:
户外接线盒,用发泡橡胶或者密封圈也可以

网友:
有空去看看户外的电控箱,那种防水翻边的设计。

网友:
你参考一下汽车门上的密封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箱体上口与盖子之间设计个沟槽,里面放点儿橡胶不就行了?个人愚见!

做深一点  两侧再用顶丝顶住,应该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