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 如何提高光泽度

楼主(2019-09-12):
45#钢怎么提高光泽度小径内槽

网友:
提高硬度后精磨

网友:
镀铬行吗

网友:
一把好的刀具或者磨。

网友:
转速高点,刀具要选对了,进给也要配合好,提高粗糙度不成问题,切削速度决定着工件的光洁度

网友:
我可以给你配合适的刀具

网友:
镀亮铬或者表面粗糙度标高一点

网友:
可以尝试表面镀硬铬来实现。

网友A:
|飞天001发表于 09-13 09:32我可以给你配合适的刀具
直径20的内孔径挖槽到28需要什么刀具,哪个牌子

网友:
强调一点:表面镀铬不能掩盖缺陷,相反只会放大缺陷...
如果底子不处理好,镀出的效果惨不忍睹....你这个活,如果底子处理好了,为何还要镀铬那么麻烦呢?
所以我同意2/4/5/6楼,选对刀具,精车(R0.4高速车)、磨就OK 了吧

网友:
|张zhb发表于 09-15 08:10强调一点:表面镀铬不能掩盖缺陷,相反只会放大缺陷...

如果底子不处理好,镀出的效果惨不忍睹....你这个活,如果底子处理好了,为何还要镀铬那么麻烦呢?

所以我同意2/4/5/6楼,选对刀具,精车(R0.4高速车)、磨就OK 了吧
高速车,刀杆小震纹大,试过几家刀具商,效果都不行

网友:
单件的话高速钢是个首选,低转速低进给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A:
直径20的内孔径挖槽到28需要什么刀具,哪个牌子

关键是刀杆,刀片根据材料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