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热处理硬度值怎么确定

楼主(2019-09-12):
各位坛友,在设计中遇到热处理要给硬度时,怎么确定的,我一般都是找张同产品老图纸照搬。

同时也网上查看了些资料,有以下观点:
1.强度和硬度有个换算值,根据设计强度来确定硬度值。
2.根据使用场合,如高速高硬度50-62HRC,中速中等硬度40-45HRC,低速低硬度220-260HBS。

另,也希望听听各位坛友的言论?

网友:
插眼等一下大佬的答疑

楼主:
希望各位坛友留下你的精彩言论????

网友:
期待热处理大神

网友:
前排坐等大佬解答后学习

网友:
这个还要看具体的产品和使用工况来说

网友A:
翻书就是那么难么?这个硬度还是看你的工况载荷。还有有的材料是淬火后硬度达一定值就会很脆,这时候就会有渗碳、渗氮以及碳氮共渗,还有高频、中频以及低频淬火。基本的知识查阅完资料后再发问

网友:
多去翻翻材料热处理工艺手册,翻前先想好你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丹枫911发表于 09-12 17:32这个还要看具体的产品和使用工况来说
具体产品和工况?

楼主:
|icefire999发表于 09-12 18:04翻书就是那么难么?这个硬度还是看你的工况载荷。还有有的材料是淬火后硬度达一定值就会很脆,这时候就会有渗碳、渗氮以及碳氮共渗,还有高频、中频以及低频淬火。基本的知识查阅完资料后再发问
大侠,不是不翻书,只是翻的书没有找到相关的知识,但多翻书肯定对的,更不能盲目翻,如果大侠能推荐相关方面的书,就更感谢了^_^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9-12 22:17多去翻翻材料热处理工艺手册,翻前先想好你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好勒,多谢指点迷津,有空翻翻热处理手册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不是不翻书,只是翻的书没有找到相关的知识,但多翻书肯定对的,更不能盲目翻,如果大侠能推荐相关方 ...

不用称呼他大侠,他也不会

网友:
寿命与载荷都要考虑吧

网友:
|子慕山阿发表于 09-12 17:00插眼等一下大佬的答疑
出门不带药水,直接gg了

网友:
热处理工艺和技术要求是根据材料来定的,不能只是要求一下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书就是那么难么?这个硬度还是看你的工况载荷。还有有的材料是淬火后硬度达一定值就会很脆,这时候就会有 ...

设计中遇到热处理要给硬度时,怎么确定的

网友:
默认的都是行业标准的,这样的很好搞,查手册来定。应该是客户要求不高,否则就直接要求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