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盘的旋转运动分析(轴承内外圈如何运动?)

楼主(2019-09-12):
主轴旋转,通过键带动零件1旋转轴套转; 零件1和零件2之间螺栓链接,零件2旋转;6和7为深沟球轴承;4和5分别为轴承压盖; 8为轴承隔套,9和10 为卡簧。 主轴直径100.
问题:
A.零件3大盘转还是不转? 原因?
B.零件2旋转盘的重量靠零件1旋转套支撑,那么零件1旋转套的重量靠谁支撑呢?
C.零件3大盘的重量谁支撑,如何传递?
D.轴的直径80,零件3的重量有几十公斤的,选深沟球轴承? 这么大的轴向力还能用深沟球轴承??
E .轴承用的是6022,内径110,外经170,图中已经有了零件4和5上下轴承端盖限位,还有必要再用零件9和10卡簧限位? 这么大的轴承用卡簧可以??

网友:
1、零件3不转;
2、零件1和主轴的轴端之间有连接螺栓;
3、零件3依靠与和它连接的浅黄色的零件来支撑

网友:
1、零件3不转,不然干吗要用到轴承
2、零件1及安装在其上的零件应该靠外部结构支撑,否则所有重力都靠电机轴支撑,不合理
3、深沟球只能承受很小的轴向力,轴向力大的应考虑角接触球轴承或者推力球轴承
4、卡簧不能承受轴向力,不能考虑用卡簧来承受轴向力,卡簧和卡簧槽本身就有间隙的

网友:
问题点D,轴承轴向力承载的比较小,建议楼主增加一个推力球轴承。

网友:
要用平面轴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