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斜接法兰能 生成2个不同宽度的折弯吗

楼主(2019-09-12):
如图 我想做一个盒子 另外一边的宽度跟其他变的宽度不一样是25 请问能用斜边法兰做出来吗  因为用边线法兰的话 最后一个往外的折弯 还要改草图 很浪费时间

网友A:
不管是斜接还是边线,只要把尺寸不一样的那边单独处理就行,别和其它边做一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斜接还是边线,只要把尺寸不一样的那边单独处理就行,别和其它边做一组就行,

原来如此,但是现在我三边都用斜接法兰画出来了,导致我剩下没画的这个面没法用斜接法兰 只能边线法兰然后草图改吗

网友:
有没有展开图,发来看看,谢谢

网友:
改草图其实也不麻烦,不用费脑筋想,直接按草图干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