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旋转平台与地面静止控制柜的线如何避免缠绕

楼主(2019-09-12):
连续旋转平台上有若干伺服电机,气缸,传感器,这些都要连接到地面上的控制柜;
1.伺服电机布置在旋转平台,驱动器也需要布置在平台; 驱动器的供电通过电滑环解决;
2.气缸布置在旋转平台,气缸的气管通过气滑环连接到地面;

现在的问题是旋转平台上除了主电源线和气管以外,还有以下线缆
1.网线;
2.24V 0V线;
3.信号线

这些线都要解决他们本身是旋转的,但是要连接到地面上静止的控制柜。 这是个难题怎么解决?

请没有经验的朋友不要想当然,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电滑环 气滑环的概念,没有接触过旋转类的机械平台,你可能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你可能理解不了线为什么会缠绕? 怎么避免缠绕?

还有一些旋转平台上面是没有电器件的,所以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但是有的连续旋转平台上面是有电器件的,必存在这个问题。
请有经验的朋友讲解下,谢谢

网友:
预算是多少?

网友:
平台转速是多少?平均工位半径或直径是多少?多少个工位?

网友:
一点点不小心,就是卓别林吃顿饭。。。

网友(点评):
大佬不要灌水,5分钟之内3个回复贴,一个有用的信息没有。。。。。。。。。。。。

网友(点评):
你一定不是搞机械的吧。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提问啊。

网友(点评):
就算不懂机械只懂电控?真的不像!电控也好机械也好,理想状态下的侃大山,那太简单了,淘宝一大堆。

网友(点评):
就看你会不会选,而且清楚为什么选这个。

网友(点评):
lz一点诚意都没有,也不发一张图。大佬是在用关爱的眼神看着你~~

网友A:
这种机构,对钢铁侠Tony级别的人来说,应该真的是小菜一碟。

可,一般的企业用这么个方案。。。咳。。。场景已经浮现在我眼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构,对钢铁侠Tony级别的人来说,应该真的是小菜一碟。

可,一般的企业用这么个方案。。。咳。。。 ...

大佬,钢铁侠tony和这个有何关联?冥思苦想中,,,,,

网友(点评):
超级有钱的军工企业主,还能随便采购航空航天用特殊材料。。。

网友:
旋转平台上要是有个静止固定的法兰面是不是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方案我还没想到,就想问下,你们伺服电机用效果怎么样,不行的话,可以考虑下我的产品

网友:
信号可以用无线啊

网友:
我见过的旋转设备电信号以及液压油管路都是通过一套同步旋转的机构来实现的,电信号可以用炭刷与铜环;液压是用旋转密封来实现;

网友:
建议楼主管线在转盘中心穿过,还可以选用电气滑环来解决。

网友:
网线用无线网,24V用电滑环信号线也用滑环啊,我们的DP信号线就用滑环下来的

网友:
信号线,功率小可以用滑环实现,淘宝上就有,很多高端的摄像头,视频信号,电源信号都是滑环连接的。

大功率的不太清楚了。

对于相对旋转的两个部件,中间只可能通过一个滑环来实现传递,或者所有滑环或者滑动的东西都能做到同心,装在一个轴上。否则的话,如果存在两个滑环,肯定会绞在一起的。

网友(2022-01-09):
你好!很抱歉打扰到您了,我看到您发的帖子:关于如何给旋转平台上的设备进行信号传输,来解决线路缠绕的问题。
在此虚心向您请教,您目前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进行一下交流吗?
本人联系方式:zhaolingxiao053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