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转轴悬在空中

楼主(2019-09-12):
1.主轴旋转,球轴承内圈转,外圈不转;主轴及旋转平台重量几十公斤的重量,图示结构靠谁支撑?
靠零件轴垫圈吗?
轴垫圈压在轴承的内圈,传递到外圈,压在了轴承端盖上??
这个分析显然不靠谱,深沟球轴承肯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轴向力.  这种结构对吗? 感觉主轴选在空中,找不到支撑受力点!
2.图中封釉环的结构能封住油? 润滑油脂不会外泄?

网友:
润滑油脂也有好坏之分,之前公司用的进口润滑油脂价格有点贵,不过可以保证在高温的情况下不融化,依然起到润滑作用的

网友:
这张图,接触的地方楼主都分析到了,我也有所怀疑,用球轴承不是用圆锥滚子轴承???
2-这根轴只有这一端联接么,另一端悬空么??有没有轴另一侧的装配图?。。我怀疑,这端是浮动,另一端是承载
猫多多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猫多多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楼主这么搞是在考大家脑筋急转弯吗?弄半个图过来让大家瞎猜

网友:
固定台板在哪里固定?只是固定在轴系上?固定台板的左右两边是否也是悬空?

网友:
是的,光这样看是不合理,轴的顶端应该还有结构。

网友:
图纸不全,没法帮你分析

网友:
深沟球轴承肯定抗不住,需要增加推力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