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的耐磨板钻孔攻丝

楼主(2019-09-13):
焊达400的耐磨板钻孔用普通钻头根本钻不动,攻丝就更别提了。$ z4 t0 ?% u; y- a- |
请教一下大家都是怎么弄的

网友:
普通钻头不行就用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450的m20我们做很多

网友(点评):
还有耐磨500的要做,大侠你们是怎么做的啊,还望介绍点经验

网友:
啃不动,只能换耐磨性好,硬度高的刀具,加工成本也随着上去了

网友:
直接拿到外面去,电火花腐蚀加工出螺纹孔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太慢了吧,量大了怕是老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