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国外设备时候,一端是轴承 一端是带座轴承,我们一般是两端都用带座...

楼主(2019-09-13):
请教大神,那天参观国外设备时候,一直没搞懂,我们都是用两端带座轴承,而他是一端轴承 一端是带座轴承,请问这是为啥?这是我们业内百年企业,这么设计应该有他一定的道理吧?再说这个设备,左右两端是立着的墙板,穿过800mm长的轴,轴的同轴度需要保证。

网友:
你说的那个“一端轴承”端是要作为定位基准的,保证轴的相对位置。

网友:
结果了加工不同心的问题,如果两端都是轴承,距离同心问题不是很好解决。轴承可能会卡死

网友:
这个轴用来干什么的,需要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不管干什么的,都应该有同轴度的概念。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不高,那么以一边为基准,调节另外一边,就是可行的。

网友:
二楼解释的有道理

网友:
一端定位,另一端调心轴承

网友:
轴的同轴度是一方面,穿过的两个孔也是要有同轴度要求的

网友:
不管怎么说,两安装孔的同轴度还是要有的。没有轴承座轴承直接安装在墙壁上吗?墙壁厚度多少?

网友A:
见过不少机器,根本没有驱动侧墙板和操作侧墙板的概念。

我设计,基准点,都在驱动侧,调节,几乎都在操作侧。就是,一定先画驱动侧,然后再画操作侧。

驱动侧,因为传动机构的存在,轴承的受力也比操作侧大得多。

而操作侧,可以说只是搭把手,帮着扶着的那个。

比如这图中,不带壳儿的轴承那边,应该是驱动侧。

如果养成习惯两边都是带壳儿的轴承,貌似安装很方便加工也很方便,可运行时累计公差耍起你来,会弄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轴承布局认识啊,所谓的“固定-铰支”布局,带座轴承除了径向还定位轴向,另一端只定位径向,大多数轴系零件都是这种布局,适合中高速。——有一本书可以看看,《自动化机构设计工程师速成宝典》,百度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不少机器,根本没有驱动侧墙板和操作侧墙板的概念。

我设计,基准点,都在驱动侧,调节,几乎都在操 ...

通过逗点符号,能感受到清晰的思路

网友:
也是一段固定,一端支撑的原理,但两头方式不同,你结构设计里面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