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扫描 选择轮廓无法选择一个面

楼主(2019-09-13):
点击左方蓝色区域块  再点击图二平面   软件没有反应 也不报错 无法选区平面 求大神告之

网友A:
加大路径草图尺寸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路径草图尺寸试试

不行还是选不中那个面  点击蓝色取域无法选中实体面  也不报错

网友B:
当然选不中那个面了,请问楼主什么叫草图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选不中那个面了,请问楼主什么叫草图轮廓

扫描是可以这样选实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还是选不中那个面  点击蓝色取域无法选中实体面  也不报错

没出现你说的那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出现你说的那种状况

您这个是那个版本的啊

网友A:
sw2018
但这总情况似乎与版本无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2018
但这总情况似乎与版本无关啊

我的是2016的   有可能就是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早说清楚版本,就不费这些话了,这是2017版的新功能,2016版当然不行了。

网友:
娄主还是太嫩,新版本功能都不知道,随便就发问了, PART也不放

网友:
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你以为写书的都是乱写的吗?

网友:
在选择的下拉菜单中需要改为选择零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