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齿轮怎么拆下来呢?

楼主(2019-09-13):
这是风扇的摇头齿轮,中间有个轴。轴两端都是平的,请问这个齿轮怎么拆下来呢?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点评):
硬拔?齿轮不会坏吗?

网友:
第二图,轴的中段位置有个螺钉?

网友(点评):
它是拧另一个螺丝的,而且那个螺丝已经拆了,和轴无关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卡簧挡着,没有的话直接拔,能放下拔子最好,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最好不要用

网友:
用三抓的拉马应该能拔下

网友:
一定还有楼主没注意到的细节,再转着看看吧,

网友:
这么多人,就没拆过?看来搞机械的不行了

网友:
图二红线上面的黑色圆孔应该是顶丝,松开应该能拆下来

网友(点评):
对,拆掉就可抽出

网友(点评):
那个孔是固定电机外壳的,和轴无关。

网友:
拆下来是因为风扇坏掉了吗?

楼主:
齿轮上面肯定没有螺丝的,我反复看了。
这是齿轮下面,光溜溜的。难道真的要硬拉下来吗?那当初是怎么装的呢?硬插进去的?

网友:
这个轴两头肯定有止动销,估计是被齿轮两头的塑料片给挡住了!

网友A:
这个轴中间有个槽,用图2上那个黑乎乎的螺钉止住轴向运动的,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轴中间有个槽,用图2上那个黑乎乎的螺钉止住轴向运动的,你再看看

那个“黑乎乎”的不是螺丝,是拧外壳用的螺孔。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A:
这结构是靠中间的槽来销定的,你看看在那位置还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是靠中间的槽来销定的,你看看在那位置还有啥?

我真的什么也看不出了。齿轮360度转过的,每个角度看都是这个样。中间黑色薄的应该是马鞍形弹垫,不是卡簧(就算是,也不应该卡这里)
我就奇怪了:它当初怎么装的呢?

网友:
轴的四周再拍几张看看

网友: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一次性的,拆下也坏了。

网友B:
这个以前装上去的时候是加热后压进去的,现在不好拔的肯定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装上去的时候是加热后压进去的,现在不好拔的肯定会坏

请问是加热金属轴还是塑料啊?我感觉不会吧,中间还有个弹垫,如果塑料加热后变软,弹垫会让它永久变形的。如果是加热金属,那就更热了。

网友:
试一下夹住轴转动齿轮,齿轮可能有个方孔,穿过螺丝固定的,所以加了个波簧

网友:
装配时液压压入的,过盈配合,和电机的主轴一样。生产厂家觉得这个没有维修价值,设计时就不考虑后期拆卸问题。

网友(点评):
感觉这是唯一的可能了。23楼说的方孔是不存在的。而且轴相对于铝合金的框架也转不动。应该是压死在框架里的。

网友:
这个东西真没必要拆,但凡打开了,就没有拆不掉的,只是你不敢下手而已。看你的图片,相对静止的,齿轮一般都不会坏,从上往下,直接敲击即可。

网友:
我那个小风扇的摇头齿轮,把盖子打开,一拔就出来

网友(2019-11-04):
齿轮有轴向、径向定位,看一下定位方式!

网友(2019-12-11):
没听说齿轮有硬拆的,装配有顺序,最后肯定会有防脱落的小结构,看看吧

网友:
不太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