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尘大的工作环境中,选用什么传动方式比较合适呢?

楼主(2019-09-13):
木件的加工设备,在粉尘大的工作环境中,选用什么样的传动方式比较合适呢?

网友:
个人觉得用链传动,齿轮传动。

网友:
带传动或者链传动

网友A:
高速大负载三角皮带,低速低负载链条。

这俩,对一般的锯末都是视而不见。

反正,接触面与轴线不是平行的,或平行部分很小的东西就可以了吧。

锯末进去了,马上被挤碎挤出去了。

如果是齿轮同步轮呢?一小颗粒塞在牙缝里死活不出来,没多会儿,齿轮轴承都会乱叫唤。

网友:
首选带传动。

楼主:
皮带传动,毫无精度可言啊

网友(点评):
尽量把要求说的清晰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大负载三角皮带,低速低负载链条。

这俩,对一般的锯末都是视而不见。

三角皮带的精度如何呢?累积误差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角皮带的精度如何呢?累积误差大吗?

这传动,到底在哪里用啊?木工活儿的设备,就算是雕刻机,应该愁的是X、Y、Z轴用什么方式驱动。

一般的切啊、钻啊的,不需要多大的精度要求。

网友:
链传动和皮带传动都可以的。

网友:
联轴器也可以

网友:
我来说两句话~~~~~~
液压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