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套现成的直线驱动模块,通过手持操作器进行操作

楼主(2019-09-13):
最近做了一套设备,设备上有一个带有直线导轨的直线自由度,原来是没有驱动,靠人手推动的。现在甲方要求增加一套电驱动。
操作方式就是通过手持操作器之类的进行操作,操作器上有按钮,手摁下去,直线自由度运动;松开按钮,直线自由度停止运动。可正反运动。

如果自己购买电机+丝杠螺母+驱动器+操作器的话,成本有点高,而且还需要自己选型设计,有些耗时。
有没有现成做这么一整套系统的厂家呢?不需要定位精度,转速可以提前设定好,电机类型也不指定,需要的推力也不大(直线自由度已安装好了直线导轨,人一只手可以轻松推动),能够满足直线自由度正反转的功能就行。

如果有能做的可以联系我,咱们可以详谈。或者有没有朋友用过类似产品,也可以将联系方式或链接发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
上个照片或者简图啊

网友:
IAI有  电缸加示教器  整套加起来不需要写程序,不需要额外上位机,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
没有太高要求的话,可选  步进电机 + 驱动器 +丝杠螺母+ 脉冲发生器 + 控制旋钮 +24V开关电源(系统有的话,不买)
这个不需要编程序,简单的接线就可以控制。
驱动器可以买现成的,上面有3个控制信号:脉冲 方向 允许。
限位控制逻辑为:正向限位到达时,若方向信号=正向,则 强制  允许=无效。
                          反向限位到达时,若方向信号=反向,则 强制  允许=无效。
脉冲发生器可以买  NE555脉冲发生器 ,1.30元。
控制旋钮买22mm工业旋钮,100元以内。
可以帮你画个接线图,自己接线就行了。

通过1个钮控制,3个位置,分别为正向 停止 反向。

网友:
请问行程需要多大?单轴直线模组配57步进电机,再加开关盒装2个按钮控制左右

网友:
又仔细想想,直流电机应该更简单。
直流电机 + 旋钮 就可以了。
正传 反转 限位,用接线实现控制。

网友:
成套的价格都比较高,建议自己拼搭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