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注塑机温度控制不良请教

楼主(2019-09-14):
各位大哥,目前处理设备问题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想在论坛请教怎么解决
注塑机分左右两侧喷嘴,左喷嘴温度控制很好,右侧喷嘴更换过加热器和热电偶后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在没有加工的时候,实际温度能达到设定温度,一旦开始注塑操作,实际温度比设定温度低5°以上。
备注:
1、        注塑机加热使用PID控制
2、         更换过加热器验证,右侧喷嘴还是存在同样问题
3、        目前怀疑是加热器实际功率达不到加工时需要的功率,目前无法排查根本原因
希望哪位碰到过该问题的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右侧喷嘴 温度有意提高5°,如果温度能够上升接近5°,就不是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侧喷嘴 温度有意提高5°,如果温度能够上升接近5°,就不是功率不够。

目前发现情况是这样子的,在没有进行注塑的情况下,设定温度调高5度,实际温度也可以达到,
但是一旦进行注塑,实际温度就会降低,达不到设定温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发现情况是这样子的,在没有进行注塑的情况下,设定温度调高5度,实际温度也可以达到,
但是一旦进 ...

那就不是功率不够,是其它方面的问题,比如热电偶本身的问题,热电偶安装问题,等等
可以通过部件互换来定位。
进一步分析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功率不够,是其它方面的问题,比如热电偶本身的问题,热电偶安装问题,等等
可以通过部件互换来 ...

嗯,我又刚观察 了加工过程,没进行一次加工,喷嘴温度会降低0.5度左右,然后再PID控制下温度会回升。目前左侧喷嘴温度可以在进行下一次前回升到位,右侧喷嘴温度回升不到位;
我想把左右侧加热器对换,看问题是否还在右侧。如果还在右侧,我怀疑可能线路有问题,导致加热器实际功率降低了,达不到平衡状态。

网友A:
仔细看,左右喷嘴的积分常数为 1.0000 和 0.0001,是不是和这个设定有关?

网友B:
从同一个加热器出来的产品分左右两个喷嘴?如果是,那么会不会是热电偶的问题?左右热电偶调换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C:
跟温度传感器位置有关系吗?空载时,温度都差不多。有负载了,传感器位置就有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温度传感器位置有关系吗?空载时,温度都差不多。有负载了,传感器位置就有差别了。

这个问题在更换加热器和热电偶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在更换之后就存在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同一个加热器出来的产品分左右两个喷嘴?如果是,那么会不会是热电偶的问题?左右热电偶调换一下,看看是 ...

两个喷嘴的热电偶安装孔位螺钉设计的螺距不一样,不能对换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左右喷嘴的积分常数为 1.0000 和 0.0001,是不是和这个设定有关?

这个设定我试过两边调成一样的,右喷嘴的加热输出100%,温度还是回慢慢掉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同一个加热器出来的产品分左右两个喷嘴?如果是,那么会不会是热电偶的问题?左右热电偶调换一下,看看是 ...

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两个喷嘴分别由两个加热器和两个热电偶单独控制,相互不影响。

网友:
设备可以配欧能机械电加热模温机,模温机可以使将模具温度控制更均匀,提高产品成型效率,降低不良品的产生,提高产品的外观,抵制产品的缺陷,加快生产进度,降低能耗节约能源。像欧能机械模温机不仅具备这些条件,还可以自己设定温度,想要控制到多少度就多少度。

网友(2019-10-31):
固态是原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