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会往下掉吗

楼主(2019-09-14):
大家应该经常用同步带把,这个东西不像链传动,齿轮传动,我担心竖直方向使用的时候,同步带会往下掉呀;
哪怕你再怎么涨紧,由于重力或者震动的原因,它总会往下慢慢的掉把,直到碰到带轮的挡边,不就摩擦了吗?

网友:
皮带没疲劳拉长之前应该会稳定在某个位置不会乱跑吧,没装配好的话确实会不断往一边蹭

网友:
会掉的,同步带两端面没护栏

网友:
这是个什么机器,这么多轴

网友:
应该会掉

网友:
没个挡边会掉的哦

网友:
这个好像避免不了,轮距远了更加明显,用铁轮,皮带准备备件坏了随时换

网友:
运行时间长了同步带弹性变差,带的周长变大,带变松,会出现往下滑或者同步带驱动力不够的情况。

网友:
这些带轮怎么没有挡边呢?有挡边的话同步带就不会往下掉了!

网友:
本人专业制造同步带轮的,另外有同步带销售!可以加我微信聊一聊,微信号码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 2693 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