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1寸内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9-09-14):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NPT1寸内螺纹内孔如何加工,差表看内孔是带锥度的,1:16的锥度,小径是29.2,现在不知道孔口是29.2还是孔底是29.2,这个螺纹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的,程序我在UG里用NPT螺纹符号编的,生成的刀路看是带锥度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底孔加工多少?

网友A:
NPT螺纹底孔大小 既不是孔口也不是孔底  而是在基准面上的大小

网友:
根据查到的有效螺纹长度和锥度比可以计算出内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T螺纹底孔大小 既不是孔口也不是孔底  而是在基准面上的大小

对,这几个参数都是追螺纹基准面上的参数。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兄弟的解释,我有查了一下资料,NPT内螺纹基准平面在螺纹孔口,NPT外螺纹基准平面距离端面距离L1的位置

网友B:
底孔按上表图中打出来,不一定要很准,接近即可,再用英制丝锥攻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孔按上表图中打出来,不一定要很准,接近即可,再用英制丝锥攻牙出。

以前做小一点的NPT螺纹,都是普通钻头加工底孔,再用丝锥攻牙,这次螺纹比较大NPT1寸,所以在加工中心铣的,试了一下铣的还可以

网友C:
就是用29.2的钻头钻孔,然后丝锥攻丝即可,也可以用螺纹铣刀铣,给你推荐一个软件,Vargus genius,前提是用vargus的刀具,真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29.2的钻头钻孔,然后丝锥攻丝即可,也可以用螺纹铣刀铣,给你推荐一个软件,Vargus genius,前提是用 ...

谢谢指教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用螺纹铣刀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