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跑偏解决方案

楼主(2019-09-14):
    大家好,我设计了一款类似跑步机的机器,大约1x1.5m,现在很容易跑偏,采用了很多办法:滚筒车中高,加档边滚轮,换皮带都解决不了,有做过类似方案的朋友能给点意见吗

楼主:
贴个机器的实物图

网友:
不是这个搞这个的,但做过一个工业产品有类似的结构。从两个方面考虑,1.皮带的周长左右侧是否一样长?2.辊筒平行精度怎么样?可考虑皮带左右侧张紧可调

网友:
需要加个张紧结构,调节张紧量来缓解跑偏

网友:
需要在两侧加挡边,中间最好也加肋条。
跑步机对跑边的要求要比工业传送带更高,因为工业上传送带侧向负载波动不会很大,而跑步机上,人的跑动是不稳定的,侧向载荷时高时低。

网友:
对角线没校正。。。。

网友:
八成是框架歪了,然后两端的辊筒还不能调节

网友:
unlun
跑步机都是有滚轮调节装置的,来调节跑步带跑偏问题

网友:
是不是皮带两端的棍子不平行,有往一边扯皮带的力呢?

网友:
前后轴不平行?再调。

网友:
跑步机上皮带受到的力不是固定的,所以应该更容易跑偏,建议加肋

网友:
直接换防跑偏皮带   两端改可调整    交点学费是应当的

网友:
从动辊要可调,买一台跑步机拆解一下吧

网友:
跑步机不是用这种皮带的吧

网友A:
跑步机皮带调节需要正确的方法:1.先开启跑步机,开到5km/h的速度时,再进行调节;2.如果跑带偏向的是左边,就要以顺时针方向调节左边螺丝或者逆时针调节右边的螺丝,右边松也是相同的道理; 3.跑带经过调整后,需要经过30秒左右才能缓缓移动到位,所以每次调整后,需要等待30秒以上看是否移动到位后,再觉得是否继续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步机皮带调节需要正确的方法:1.先开启跑步机,开到5km/h的速度时,再进行调节;2.如果跑带偏向的是左边 ...

大侠这么熟悉

网友:
|学渣渣发表于 09-15 19:32
大侠这么熟悉

大兄弟客气啦,互相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步机皮带调节需要正确的方法:1.先开启跑步机,开到5km/h的速度时,再进行调节;2.如果跑带偏向的是左边 ...

     大侠,多谢指教,两滚筒调平行的结构都有做,调节的方法也和你说的差不多,只是客户用的时候,偶尔回跑偏,我想知道大家对跑偏有没有专门的机构比较好用的吗?比如车中高,皮带下面加导条,旁边加档轮?那些效果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