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里的点与参考系里的基准点有何使用方法的区别

楼主(2019-09-14):
各位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一个是住集体宿舍的屌丝,一个是住独门独院的富二代。

网友B:
一个草图命根点,一个三维富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住集体宿舍的屌丝,一个是住独门独院的富二代。

比喻的很形象,不过感觉用法上没有太大区别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草图命根点,一个三维富豪点

,能不能直白的说一下,没看懂~

网友C:
作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准点建模的时候无法选取,普通点则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白的说一下,没看懂~

一个草图里面的作用点,在草图里起作用(三维也能起作用但是比较麻烦),另一个是三维装配的作用基准点,比较直接,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欢迎大侠们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作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基准点建模的时候无法选取,普通点则可以选择。

先生的说法并不正确,参考点是可以用来建模的。

网友D:
在本帅看来,参考点与草图点的作用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参考点的功能多些,比如可以用参考点来等分线段或曲线,草图点就没有这样的功能。
新建基准面和实体表面的平面的区别也差不多,但基准面理论上是无限大的,实体面却是有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本帅看来,参考点与草图点的作用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参考点的功能多些,比如可以用参考点来等分线段或曲 ...

谢谢大帅的回答,请问关于阵列特征这两个点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生的说法并不正确,参考点是可以用来建模的。

是的,也有可能是版本的问题,2012、13老版本的solidworks软件的与2018版的软件是有一定区别的,很多用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