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强度不够

楼主(2019-09-14):
我选择的平键16*10长度50的A型平键,在工作5个月后发现平键和箍变形严重,只有轴的键槽没有损坏,负荷2吨左右,旋转60度,每天只旋转3次。
请问有什么简单方法可以增加平键强度?烦请老师傅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
增加平键长度了?

网友(点评):
谢谢,长度不想增加,因为长度增加轴上面的键槽也要重新加工。

网友:
不知道花键可以不

网友(点评):
花键怕加工精度不够,导致装配不了 ,请问有没有高强度的平键?

网友(点评):
没做过这么负载的

楼主:
画圈的就是平键安装处。

网友:
重新做键子,配合的间隙要尽量缩小

网友:
在平键的选材和配合上下功夫

网友:
换种材料,单独做一根平键

网友:
看像是孔有问题,间歇过大。装配时工人将键增厚,貌似固定住了,一加载荷就露馅儿了!

网友:
从图片看,轴毂和轴似乎有相对运动,将平键挤压变形了。平键的材料也有强度不足。楼上6#社友说的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换个材料

网友:
可以把毂做成过盈配合,虽然不符合国标,但是很有用

网友:
不要单纯想通过提高键的强度来解决,小心键槽被破坏,那就更难以解决了。
键配合间隙过大导致键破坏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可以像上面同志们说的,先改善配合条件再试,如果不行,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点评):
是的,如果轴的键槽破坏那就整个设备就完蛋了。

网友:
不是键的强度低的问题,是配合问题。

网友:
换件,轴孔配合线打圆键孔,打螺钉孔也行。

网友:
用涨紧套,还可以过载保护。

网友:
如果校核后键连接的强度不够,在不超过轮毂宽度的条件下,可适当增加键的长度,但键的长度一般不应超过2.25d,否则载荷沿键长方向的分布将很不均匀;或者相隔180°布置两个平键,因考虑制造误差引起的载荷分布不均,只能按1.5个键做强度校核。

网友:
如果配合间隙过大,容易导致键的工作面积得不到保证,工作面只有局部承受载荷,此事容易加重键的变形,削弱强度。

网友(2019-12-18):
归根到底是配合的事

网友:
轴配合间隙太大,在启动或停止时轴向剪切力增大。如果键的强度不够,键就会损坏或滚花。键的强度够可能损坏的就不止是键了。重新调整轴与轴孔配合公差,平键若符合设计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06):
间隙大了吧

网友:
你这间隙也太大了吧

网友(2020-08-30):
间隙过大

网友:
增加长度,宽度。再就是换材料

网友:
键的强度不够

网友(2021-12-11):
可以对平键做一下热处理,增加强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