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机械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19-09-14):
各位机械大佬,最近我准备弄一台链条提升机,负载1.5吨,负载外形尺寸1.2mx1.2m,提升高度5米,提升速度0.8m/s,这种工况适合用链条提升结构吗?链条带动这种负载会不会出现打滑?承受负载的托板如何与链条连接?如何防止链条断裂保护导致负载下坠?各位机械大师能给个大概示意图就更好了,或者有别的方案也行,不一定要链条式的,集思广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http://www.bzfxw.com/e/search/result/?searchid=645959,在书中找斗式提升机,应该对你有参考意义

网友:
最好不要用链条。

网友:
这个速度,要飞啊。。。。。。。再有这个负载,考虑钢丝绳+滑轮组吧,不过还是纠结这个速度。。。。。。。

网友:
提升速度0.8m/s??

网友B:
干嘛不用液压油缸升降机了。

网友(点评):
0.8m/s,1.5t,液压达不到吧

网友:
速度好快,双链条加配重可以预防断裂下坠,这样的负载跟速度想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期待能与楼主沟通

网友C:
链接:pan.baidu.com/s/1TXH43XAAkoT9fxush8EDPw
提取码:ggbh
非标机械设计视频共享一波。
shop226808210.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bzfxw.com/e/search/result/?searchid=645959,在书中找斗式提升机,应该对你有参考意义

谢谢元帅分享!请教那种每次只取一个工件的输送机或送料器,有没有参考书籍,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pan.baidu.com/s/1TXH43XAAkoT9fxush8EDPw
提取码:ggbh
非标机械设计视频共享一波。

这是什么?

网友:
1.5吨?这个速度一旦停机……

网友:
速度为啥要这么快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考虑安全,还是需要稳妥的配件来支撑,这样的情况我建议用涡轮蜗杆丝杠升降机。

网友:
提升物料是什么?
斗提机速度、承载有问题,我的经验是选择带式斗提机

网友D:
提升物料没问题的话,我选带式斗提机

网友D:
对不起啊,没恶意...
发完没看见就又发...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不起啊,没恶意...
发完没看见就又发...结果...
负载1.5吨,负载外形尺寸1.2mx1.2m,提升高度5米,提升速度0.8m/s
lz这个工况,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升物料没问题的话,我选带式斗提机

这个是斗提机的哪部分,驱动轮?
怎么没有看见带斗?

网友:
没挂上皮带啊
我不知道你说的提升物料是什么?
1.2m×1.2m,还1.5吨?
那你参考一下立体停车位的提升方式吧,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bzfxw.com/e/search/result/?searchid=645959,在书中找斗式提升机,应该对你有参考意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用液压油缸升降机了。

液压有漏油可能

网友:
电梯不就是用链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