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个怎么加工?

楼主(2019-09-15):
批量订单几千个,材料20CrMo,拿到手傻眼,着色的那两个槽该怎么加工啊?电火花成本受不了交期跟不上,插床底面圆弧60尺寸不好干保证不了,拉刀不是通孔,怎么加工啊!交期紧,还拿不出合适的加工方案,求助!

网友A:
不太好搞呀!用拉刀拉吧!拉刀特殊定制,里面不是有空刀槽吗?就是为了加工设计的

网友:
才60mm  长点的洗刀就可以一下穿了八

网友:
插床插出来比较靠谱,可以做两把插刀,分粗插、精插,以保证φ60的圆弧。

网友:
看图要求高的应该是30°斜面吧。60尺寸有20丝的公差呢,还没有轮廓度要求,粗铣后插床估计没问题。

网友B:
类似经验,
①插床留量0.20mm
②自制成型刀(H13材质、线切割外形)压力机或手动...
之前的活是油田的,没那么精,希望有帮助,
需要成型刀.我这有图

网友:
注意啊,成型刀底下还有个轴头是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经验,
①插床留量0.20mm
②自制成型刀(H13材质、线切割外形)压力机或手动...

我现在就是准备这么干的,和你的思路是一样的,试试再说吧,材料用Cr12淬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好搞呀!用拉刀拉吧!拉刀特殊定制,里面不是有空刀槽吗?就是为了加工设计的

拉床干不了吧?拉床是不是只能加工通孔的槽呢?有退刀槽,可以用立铣加工。

网友:
从槽后边给你留的退刀槽来看的话,应该是插床加工无疑,插刀按照图纸要求直接做成成型刀来加工

网友:
还是要想办法插床做,定制刀具。

网友:
只能插床干最经济了

网友:
楼主:加工中心定制90度侧铣头 就可以加工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学习学习,有点难度,如果还要考虑成本的因素的话

网友:
用推刀推吧

网友:
插刀或冷挤毛坯都可以的

网友:
可以做一个定位夹具,用CNC两头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