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边线问题

楼主(2019-09-15):
红色箭头所指的线怎么隐藏,前几天有不会这样的,不知道设置了啥,
面与面之间是重合配合,6mm以上看不到,薄钣金就会显示

网友:
有几种显示样式

网友:
点击边线,右键选择隐藏

网友:
这个更改显示的方式即可,把所以数模更改成无边线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