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圆角里的逆转参数有什么用?

楼主(2019-09-15):
各位大神,谁来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指定三条边线以上一个点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三条边线以上一个点的参数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截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截个图看看

就是相反的

网友:
应该是方向相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相反的

什么场合上用到这种命令啊?能否举个例子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