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反变形技术探讨

楼主(2019-09-16):
最近跟踪一个项目,连续通宵几个晚上,结果颇有收货,对于MIG焊技术有了一些新的感触,特此分享一帖;

如图所示是铝合金总成焊接件,材质均为铝合金6061,由型材框架、平板和铸件拼焊组成;

   因为材质是铝合金,热膨胀系数大;而产品右侧的两个铸件焊道较长,焊接完后,产生较大的热量(刚焊完有70-80°,烫手);焊缝的纵向收缩变形和横向收缩变形,再加上受热变形;结果焊完后,产品绕支点翘起,最差的状态,翘起的高度有七八个毫米!这样的状态不用说客户无法接受,公司内部的品质都会NG,而且会被同行的嘲笑,焊的什么玩意儿,变形这么大!

   现阶段是小批量试制阶段,打样也就几十套,因为种种原因:设计交接紧急(3天设计完一副治具),成本原因等,交样工装做的很简陋:
而正式焊接工装,都是有水冷,风冷等控制焊接变形的措施:
风冷措施

水冷措施

    其实最开始生产提出用反变形的措施,我内心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焊接工装都是按产品数模面贴面摆正设计,缺乏反变形设计经验,设计时不知道要反向变形量多少,没有把握,也不敢设计。但现实是残酷的,设计人员解决不了,只有按现场焊工师傅的办法了。
然而,实际证明,反变形的措施还真有效果!

在铸件焊接前,把右侧那段强行往下压到4-5毫米;

这样焊接完后,产品焊后变形反而减小,整体平面度达到了预期效果。

   其实反变形法说的通俗一些,就是在焊接组装前人为地制定一个反向变形,使该变形与焊后产生呢的变形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以此来达到抵消焊接变形;

原理虽然简单,但要想实施成功,需要根据经验和现场大量验证总结出数值;

    以这次的项目产品为例,这个α角不宜过大,控制在1°;反变形量比焊后变形量大五十丝即可,比如,你之前焊接变形量为5毫米,反变形量最好是5.5毫米。

网友A:
很多有要求的机器底座都是用的反变形法挺实用的。

网友B:
学到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有要求的机器底座都是用的反变形法挺实用的。

是的呢,不同行业都能采用这种反变形的手法,但估计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到一招

可以的,多多探讨。。。

网友:
实战经验值得借鉴,感谢lz分享。话说好贴竟然没人顶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19-12-05):
验值得借鉴,感谢lz分享。话说好贴竟然没人顶

网友(2020-09-17):
薄板焊接反变形是最好的,数据以实际试验调整最好,主要是抵消焊道收缩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不同行业都能采用这种反变形的手法,但估计值不一样。

请教一下大侠,风冷,水冷的效果和使用范围,谢谢!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2-07-13):
学学习了,这个就是理论计算变形量比较困难

网友:
感谢给了一个参考值,实际操作如果精度要求高,还是要打样试焊,做出调整

网友:
对于复杂的焊接件,反变形需要丰富的经验。
对于没做过的新结构,需要做试验。

网友(2022-08-17):
这种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2023-05-30):
好贴,必须顶一下

网友:
如果是气缸压紧夹具,是否可以不作反变形或者反变形角度可以减少?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分享

网友:
很有价值的经验之谈

网友(2023-10-27):
是电动汽车的电池托盘吗?也做过类似的样件,用的是搅拌摩擦焊+MIG,工装是焊接工程师设计的,应该有反变形设置。这玩意还有很高的防水要求,做了工装样件等最后没接到单,杯具

网友:
像这种结构一般都是做反变形措施,
像楼主这简单的工件,夹具完全可以做成可调的(我一般可调余量10mm以上),先按正常尺寸调夹具,焊两个出来后看变形量多少就调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