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料

楼主(2019-09-15):
由于工作关系,经常接触到这方面的课题,但是感觉到力不从心。
      这个课题很大,很非标。客户来自各行各业,产品种类更是千差万别! 这些产品都需要上下料。
     简单的说就是把客户提供的物料(可能是散料,也可能是整料),整理好理料分料,上料,送料,输送到输送机上,工艺加工以后,再下料,收料,装料,包料。
      上下料,可能很多人都在做,最典型的莫过于机器人上下料。机器人的出现确实解决了很多难题。要不然机器人的工作靠机械工程师设计机构来解决,那难度就大了。
     可是机器人上下料不能完全解决各行各业的所有上下料问题,剩下的这些未解决的就是广大机械工程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一句话,上下料你了解多少?有什么好的资料资源案例提升设计上下料的能力吗?  上下料是一个学科吗? 上下料有专门的公司研究吗? 围绕着上下料都需要哪些具体的机械知识呢?

网友:
期待lz展开说说,最好配上图片,谢谢!

网友A:
关于这个,我这边有个头疼的东西,就是整叠整齐的纱布如何实现单片纱布的上下料问题

网友(点评):
静电吸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我这边有个头疼的东西,就是整叠整齐的纱布如何实现单片纱布的上下料问题

没看见大侠发帖呢

网友:
上下料比较复杂,不同的物料分料,捡料,输送差别都比较大。只能针对具体的问题,具体讨论。

网友:
|豌豆先生爱吃虾发表于 09-15 15:42关于这个,我这边有个头疼的东西,就是整叠整齐的纱布如何实现单片纱布的上下料问题
用送纸的飞达

网友:
---- 可是机器人上下料不能完全解决各行各业的所有上下料问题,剩下的这些未解决的就是广大机械工程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说反了吧?

实在没办法,才应该去考虑机器人。
或者,一条线上,流水的产品或原料变化很频繁,才应该去考虑机器人。

毕竟是几十几百块几千块钱和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区别。

网友(点评):
嗯嗯,机器人太贵了

网友B:
一捆4m-6m铜管的上料分成单根上料,也不好解决

网友(点评):
这个难在哪里?

网友:
不同产品需求不同,这个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捆4m-6m铜管的上料分成单根上料,也不好解决

如lz所言,要看来料什么状态,你这个应该不难啊。你发个帖子,交代清楚工况,大家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大力金钢 将原帖http://www.cmiw.cn/thread-987182-1-1.html搬运过来:

现有一个难题摆在我的面前,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意境采纳,重金酬谢!

要求:将一字尺铁棒部分切口未切之时进行上料,送入指定的冲压机床进行切口加工。

一字尺规格:六边形类,边对边尺寸有8mm, 10mm,12mm, 14mm, 16mm , 18 mm
                    圆柱形类,直径有 4mm, 6mm, 8mm , 10mm
                   长度在150mm到400mm之间:

效率要求:一分钟25~30支

造价要求:10万内

方案难点: 一字尺加工工序——1、圆铁棒或者六角棒送入冲压机冲出扇形,此步由于工件外形具有整体性,故而好上料,客户已有成熟设备,见附件                                                     视频(冲压扁口工序)

                                             2、将扁口工件再次冲压,得到最终的所需一字尺头部外形。由于担心模具容易坏,一修就要停工,所以工序一和工序                                                      二 分开两次加工,并不是在同一台冲压床上完成。我要做的就是这部分,现在是人工冲压,见附件视频(人工冲切                                                      口),需要将这部分换成机器自动冲切。难点在于这时工件外形已不具整体性,头部是不规则的扇形,而送入冲压                                                       机时必须摆正,扇形呈水平状态才能冲出一字尺头部形状。

                                             3、镀锌,上把手。(无需考虑)
我之前做的方案,已验证为失败的方案,看附件图一和图二

方案一   优点:简单,造价低,速度快

            缺点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想让工件按预想的滑下来是不可能的事,会倾斜或者堵料,也不一定能落入凹口。

方案二    优点:不会卡料,准确率比较高
              缺点:造价高,速度慢

附件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ZBQZJsnIsYt8UhVt-YcYLQ
有其他方案想法希望大家积极讨论,有把握能做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有酬。

网友C:
机构设备都可以做出来,难就在于如何盈利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构设备都可以做出来,难就在于如何盈利赚钱啊?!

请看1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帮@大力金钢 将原帖http://www.cmiw.cn/thread-987182-1-1.html搬运过来:

现有一个难题摆在我的面前, ...

原lz还没找到头绪么?@大力金钢

网友:
@matlac 题目太笼统,这是要编书么

网友:
@ahway 静电吸附,有类似的资料介绍么?

如果是塑料薄膜、包装袋,基本还是真空吸吧,谢谢

网友:
例如这种需要分张,开袋,估计还是真空吸嘴吧

网友:
@threetigher 又是我?

上下料问题是非标自动化中最常见的,解决好了基本上可以说方案定型。
其实行内早已有了可以借鉴的资料——《自动化送料机构100例》 论坛内也早有推荐: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4847
举一反三,绝大多数上下料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而我熟悉的实际上是抓、放(Pick & Place),抓可以是上料结构的一部分,放可以是下料结构的一部分。
如果是抓取,行内常见的有:

1. 机械抓取:
    机械式或电动手爪(包括连杆、齿轮、蜗杆等机械机构)、磁铁(电磁铁)、气动或液压手爪/手指(包括针式抓手)、气囊式抓手(卡内径或外径)、柔性软爪(包括仿生式抓手)

2. 真空抓取:
    真空吸盘、海绵吸具、非接触吸盘

3. 静电吸附:

4. 新技术
    包括模拟壁虎爪子的范德华力抓手、可逆胶黏材料等
抓取不同物料,需要确认物料的表面特性、材料特性、抓取要求等参数,选择合适的抓取方式。
有具体案子可以在论坛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