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同步带

楼主(2019-09-15):
我想问一下,同步带轮,这两种的话,第一种的凸台作用是用于打孔固定吗?在受力或者使用上,增加的这个法兰有没有什么其他考虑?

网友A:
第一种带轮本身上面就有孔和键槽

网友:
第一种方便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带轮本身上面就有孔和键槽

恩恩,我知道这个,我主要想只知道法兰在受力或者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作用,只是用于方便固定?
毕竟同步带轮受力小,之前在普通同步带轮(第二种)上直接打孔攻丝,用顶丝也能固定

网友:
但是尺寸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我知道这个,我主要想只知道法兰在受力或者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作用,只是用于方便固定?
毕竟同步 ...

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B:
主要是加长键槽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加长键槽的长度

加长键槽长度?是为了传动平稳吗?毕竟本身同步带动力传输就不算太大,键槽加长对增加传动力大小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结构需要^_^

网友:
第一是固定容易调整位置 第二传到平稳

网友:
我们做同步轮的,一般受力不大没有必要选第一种的,占空间

网友:
第一种轴向定位更可靠,旋转起来也会稳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长键槽长度?是为了传动平稳吗?毕竟本身同步带动力传输就不算太大,键槽加长对增加传动力大小没有太大 ...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恩恩,,不知道对不对;;没啥实践,理论知识也不是多好,,自己猜测这样

网友D:
第二种同步轮怎么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同步轮怎么固定

如果受力不大,且对装配的要求不高,可以直接在柱面上打孔攻丝,用顶丝装配

网友:
1。延长内孔的话,轴与同步轮间隙配合,同轴度会更好一些,载荷分布也会好点
2.顶丝在外边不在带轮齿上的话拆卸也会比较方便,不然需要转一定角度才能伸六角匙进去拆就会很受苦

个人一般除非固定方式上有什么特别要求,或者轴向位置没什么空间,一般都会选加长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