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在固定车速时候抖动

楼主(2019-09-15):
本人刚接触一个金属矿矿用卡车,驱动方式6×4,试车时侯发现卡车在车速20Km/h时候,整车抖动,个人认为是共振,始终查不出原因,想了想就换过驱动桥,难道真的是驱动桥的问题吗

网友A:
换过之后还有抖动吗?

网友B:
默克尔大妈最近也这样,只要静止站立就会抖,走起来就没事了,求大神看看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之后还有抖动吗?

还没换呢,换桥的话工程量比较大,还是在分析原因

网友C:
采集一下频率,看看和那些转速有关系再动手,瞎子摸象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一下频率,看看和那些转速有关系再动手,瞎子摸象可不行。

跟发动机转速/变速箱挡位都没有关系,这些我都试验过

网友:
固定速度区间的方向盘抖动,一般来说这种震动是一种高频震动,主要需要检查一下半轴球笼,看球笼是否松旷,如果松旷,就需要更换球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克尔大妈最近也这样,只要静止站立就会抖,走起来就没事了,求大神看看咋回事

该报废了,要大修,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