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solidworks2014出现问题

楼主(2019-09-15):
各位大侠求救,如图,电脑新装solidworks 2014,装完破解后好好的,能用,过了两天再打开就成了这样,请问下大侠有没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卸了重装

网友:
win7?

尝试删除IE的更新

被删对象所在位置:开始》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查看已安装的更新》internet explorer

网友:
如果确定原来可以正常用的,那么看看添加删除里是不是有多个VC++和.net运行库,例如Microsoft Visual C++ 2008 Redistributable - x64 9.0.30729,特别是前面名称都一样,只有9.0.30729这类数字版本号不一样的,把它们都删了,安装SW安装目录里prereqs文件夹对应的版本看看
这种好像是多个语言版本的运行库发生了冲突,重新找个最新中文版本的也可以,不过装原来自带的省事

网友:
把这几天安装的东西都卸载了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9-16 09:17win7?

尝试删除IE的更新

被删对象所在位置:开始》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查看已安装的更新》internet explorer
是的wiin7 64位,我今晚回去试试,谢谢大神。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9-16 11:11如果确定原来可以正常用的,那么看看添加删除里是不是有多个VC++和.net运行库,例如Microsoft Visual C++ 2008 Redistributable - x64 9.0.30729,特别是前面名称都一样,只有9.0.30729这类数字版本号不一样的,把它们都删了,安装SW安装目录里prereqs文件夹对应的版本看看

这种好像是多个语言版本的运行库发生了冲突,重新找个最新中文版本的也可以,不过装原来自带的省事
好的,谢谢解答,我今晚试试。

网友:
软件安装的时候没有兼容电脑系统版本了。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16 20:38软件安装的时候没有兼容电脑系统版本了。
不应该啊,我装完破解完都能打开

网友:
修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