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连杆机构,把水平运动转为垂直运动?含案例剖析

楼主(2019-09-15):
罗罗,你这两天在做连杆设计?
是的,你又偷窥我。
没有啦,我路过,晃了一眼而已。
好吧。
你用连杆做什么?
做一个推动机构,把物料从盒子里推出去。
什么物料?什么盒子?
物料就是一片一片的运载盘,运载盘相当于是一个中转站,盘子里放客料(工艺要处理的东西),被运输到工艺位置,做下一步处理。
运载盘又一片一片地,从低到高放在盒子里面,一个盒子里放4,5片运载盘。
那盘子放在盒子里不会滑出来吗?
不会。因为盒子前后都有门,把盒子放入传输线上前,后门会打开,以供推动机构推出。
明白了,你做的推动机构,为什么要用连杆?
因为空间的限制。
其实,开始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方案。比如,气缸驱动、线性马达驱动、马达+齿轮齿条驱动、马达+滚珠丝杠驱动等。
虽然驱动方式不同,但是这4个方案有个共同点,就是导轨都是沿Y方向布置,导致其占用太多Y方向空间,无法满足要求。
什么要求?
这些要求。
1)物料最重可达:4Kg。摩擦系数按照0.4计算。
2)物料长*宽*高:322.6mm*135.9mm*12.9mm。
3)要求推出50%以上物料在传送带上,也就是行程: ≥ 93.5mm。
4)Y向空间有限:≤ 60mm,X向空间:≈450mm。
5)模组总重量≤ 2.5Kg。
6)推动时各个方向的间隙:X≤8mm, Z≥4.5mm。
你的要求很具体嘛。
是的。
虽然现在看来,我可以这样明确地告诉你设计要求,但是你知道的,常常这种具体的要求是没有的,所以需要自己去写,然后慢慢地完善。
没错,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要求不清楚,只知道个大概。
所以,要学会自己去写设计要求。
是的。
这些要求,就是设计的一些的边界,会限制着方案,选型,细节等设计。
比如呢?
比如,物料重量和摩擦系数相当于载荷,会决定电机的选择。
物料的尺寸,在我这里案例中,特别是宽度尺寸,会影响物料在传送带上的有效长度,也就间接影响设计行程。
X,Y方向的可用空间,以及重量,会影响方案选择和布局。
重量和间隙要求,也会涉及到减重,和细节的检查。
是的,是这样的。
我看你Y向可用空间小于60mm?
是的,所以前面的几种驱动方式,布局是有问题的。
所以后来只好想一想,用什么机构,来实现水平方向的运动转换到竖直方向,而且Y向行程还不少,需要93.5mm。
因为条件限定了,X方向可利用空间是比较多的,但是Y方向可利用空间太少了。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连杆设计。
那你这种连杆机构,是如何实现推动的?
来一张大图吧,连杆概念如下图。
是用伺服电机拖动同步带,同步带再驱动滑块,滑块在直线导轨引导下,做线性运动。
固定于滑块上的动铰链点A,沿着导轨方向做直线运动,配合短连杆OC绕固定点O的旋转,从而驱动长连杆AB端部点B,沿着Y方向运动,实现推动物料的动作。
嗯,原理我清楚了。这种结构的优点是什么?
最大的优点,当然是节省Y向空间了。
因为当滑块收拢,长连杆端部推动点B,会沿-Y方向收回来,占用的空间非常小。
当需要推动物料时,再出去,所谓不用就收起来,用的时候才打开,有点像雨伞。
这种连杆机构,如何使得推动行程变大呢?
这种机构,当滑块运动的距离一定时,长连杆的长度,会直接影响推出行程。
长连杆越长,行程越大。
但是,推动杆和物料盒两侧X方向间隙也就越小,为了保持间隙不太小,所以连杆AB长度又不能过大,最后设计成130mm。
在收回的位置,配置有零位传感器和限位块。
同时,在推出的位置附近,也有硬件限位块,防止因为控制出错,而跑出行程。
但是连杆的推动点,不会在X方向移动吗?会不会产生摩擦?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长连杆AB的长度,需要设计成短连杆OC的2倍,且和短连杆铰链的点C,需要设计成长连杆的中点。
这样就保证了,三角形AOB为直角三角形,也就是当A点运动到A’时,B点只会在竖直方向移动到B’点,所以理论上是没有摩擦的。
但是,因为加工和装配误差,实际的情况可能不那么理想,所以端部最好是用带软胶的轴承。一方面可以缓冲,另一方面就算在X方向有微动,也是滚动摩擦。
哦,好的,我明白了。
我还有一个小疑问,滑块的位移X和推点B的位移Y有什么关系?
如上图,经过推导,有竖直和水平位移关系是:
Y=BB’=OB’-OB=√(130^2-(129-X)^2)-16.1
当设计X方向的位移是75mm时,Y如上图中的曲线,位移达到102mm。
但是因为开始推动之前,推杆需要和物料保持一定的间隙,设定初始间隙为8.5mm,所以有效的行程是102-8.5=93.5mm,满足要求。
好的,那如何确保推力满足要求呢?
这个嘛,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对称,只分析一边,以连杆AB为分析对象,它受到3个力的作用。
第一,来自运载盘的力,盘质量4Kg,摩擦系数0.4,所以力大小是:(4Kg*10m/s^2*0.4)/2=8N。
第二,来自短连杆的力F。
第三,来自铰链点A的力FA,大小也是F,沿AB方向。
因为,三角形OCA是等腰三角形, ∠COA=∠CAO=θ, F和FA在水平方向的力需要平衡,所以FA*cosθ=F*cosθ ,也就是FA=F。
而FA在水平方向的分量,就是对同步带的力Fbelt,也就是Fcos θ =Fbelt
AB连杆在竖直方向平衡,有方程8N=2*Fsinθ,有因为Fbelt=Fcos θ ,两个等式一除,得到Fbelt=4cotθ。
通过同步带上的力,和同步带轮的大小D,即可算得电机的驱动力矩: Tmotor=2*Fbelt*(D/1000/2)。D=25.78mm,Tmotor单位是Nm。
这里乘以2,是因为两边的连杆一起工作,都是由电机给出功率,上面只分析了一边,所以需要乘以2。
得到电机扭矩和位移X之间的关系曲线,如上图黑色曲线。
需要注意的是,当滑块运动到1.35mm时,推动点B才开始接触物料盘,1.35之前的曲线只是为了方便计算,才统一画出来,其实那一端是没有运载盘负载的,所以不需要关注。
可以看出,在最开始推的时候,也就是X=1.35mm,Y=8.5mm时,Tmotor=0.535Nm是最费劲的,后面需要的扭矩,是越来越小。
所以,需要保证的是,刚开始推动时的扭矩达标。
我们选择的电机最大扭矩是0.95Nm,所以安全系数是0.95/0.535=1.77,没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电机指标需要提一下,额定转矩,这和占空比有关系。
因为此案例中,每推动一次,需要等候的时间是1分钟,而推动的时间不足1秒钟,所以占空比是非常小的。
如果非要计算,可以估算一下Trms=√((0^2*60+0.535^2*1)/(60+1))=0.07Nm。电机的额定转矩是0.318Nm,那么安全系数0.318/0.07=4.5,所以也是可以的。
好的。那是不是同步带也没问题?
再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当X=1.35mm时,Fbelt=4cotθ=20.75N。而同步带的额定拉力是385N,得出安全系数385/20.75=18.5。
其中,Cotθ=OA’/OB’= (129-X)/√(130^2-(129-X)^2)。
所以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的。罗罗,可以把你的方案对比和计算过程,分享给我吗?
可以,在我公号罗罗日记里,回复“连杆”,即可下载。
主要有两个文件,一个是PPT,里面包含方案对比,位移及力分析,还有一个是原始计算Excel。
好的,多谢啦。
客气了,乐意分享。

楼主:
|去缸活塞泵发表于 09-15 22:07
老铁,你沙发

楼主:
老铁,你好,感谢捧场

楼主:
老铁,你好,感谢感谢

楼主:
|jylhzh发表于 09-16 07:33
早,老铁

网友:
分析的灰常详细

网友:
老铁,早上好,啥时候讲讲凸轮呗

网友:
非常清晰,感谢老铁

网友:
罗罗,我要给你生猴子!

楼主:
不敢不敢老铁

楼主:
欢迎领导批评指正

楼主:
|飞沫123发表于 09-16 09:26非常清晰,感谢老铁
欢迎领导批评指正

楼主:
|学渣渣发表于 09-16 08:57
老铁,早上好,啥时候讲讲凸轮呗

有机会就讲

楼主:
|wanen.wang发表于 09-16 10:40罗罗,我要给你生猴子!
别,承受不起,[捂脸]

楼主:
感谢老铁看帖

网友:
学到了 感觉可以向楼主学习一下这种设计方式

网友:
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为什么连杆不设计成剪叉式的举升,更可靠?

网友:
我感觉在第一种的基础更换成三轴气缸不是更好吗,气缸本体隐藏在物料下方

网友:
抱不到大佬的大腿,我尽力抓住大佬的腿毛

楼主:
|a2336128发表于 09-16 12:19学到了 感觉可以向楼主学习一下这种设计方式
感谢老铁来顶帖!

楼主:
欢迎领导指正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09-16 13:55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为什么连杆不设计成剪叉式的举升,更可靠?
剪叉式的推点在X方向有位移

楼主:
|冷月梧桐发表于 09-16 15:27我感觉在第一种的基础更换成三轴气缸不是更好吗,气缸本体隐藏在物料下方
第一,那太重了
第二,气缸速度不便于控制,存在冲击
第三,每一次推动需要运动几个轴,工艺复杂了

网友(点评):
MGPM32-100这种类型,三轴气缸也叫带导杆气缸

楼主:
感谢老铁来捧场

楼主:
|深蓝色清风发表于 09-16 16:10抱不到大佬的大腿,我尽力抓住大佬的腿毛
欢迎领导来指正!

楼主:
欢迎领导来指正!

网友:
这种对话形式的讲解,真的好棒

楼主:
|LIGL522发表于 09-16 18:40这种对话形式的讲解,真的好棒
感谢老铁来捧场

网友:
实在是牛逼

楼主:
老铁,你终于来了

楼主:
欢迎领导指正!

楼主:
|左在左边发表于 09-17 08:13
老铁,你真早

网友:
相当清楚!

网友:
赞一个,这才是真正的机械设计

网友:
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次在实际应用中最全面的设计,有理有据。学习了!

楼主:
感谢老铁来顶帖

楼主:
|lindeijun1发表于 09-17 09:07赞一个,这才是真正的机械设计
被你这样说,心里美滋滋,你是我领导多好

楼主:
|耳总不是胖聪发表于 09-17 09:58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次在实际应用中最全面的设计,有理有据。学习了!
老板,你的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

网友:
有奉献精神,点赞

楼主:
|we2036hang发表于 09-17 17:26有奉献精神,点赞
老铁,一起来奉献

楼主:
|思念谁发表于 09-17 19:39
老铁,你终于来了

楼主:
|心如水人如风发表于 09-18 07:40
辛苦老铁,一早就来盖楼

网友:
优秀啊,希望社区里面全是这种干货

网友:
厉害了带分析的,不会看得一头蒙

楼主:
|qq527873266发表于 09-18 10:15优秀啊,希望社区里面全是这种干货
老铁,一起来整干货

楼主:
|语文要学好发表于 09-18 10:31厉害了带分析的,不会看得一头蒙
领导看得懂就好

网友:
MARK

网友(点评):
老铁你来了

网友:
这个必须表扬点赞收藏!

网友:
优秀的男人

楼主:
|陌上古道发表于 09-18 14:41这个必须表扬点赞收藏!
感谢老铁看得起

楼主:
|butongzhe发表于 09-18 16:47精品,学习学习
欢迎领导批评指正

楼主:
老铁看得起是莫大的鼓励

楼主:
老铁,下载设计,是在公号:罗罗日记,里回复“连杆”哦

网友:
大神,找到组织了

楼主:
|t2008011416发表于 09-19 12:56大神,找到组织了
老铁,老铁,老铁,一起来

网友:
这个才能叫做 “设计”

楼主:
|zhonshui发表于 09-19 17:17这个才能叫做 “设计”
老铁,感谢你看得起

网友:
有理有据,点赞

楼主:
|925269815发表于 09-19 20:10有理有据,点赞
感谢老铁^_^

楼主:
老铁,下载设计,是在公号里回复连杆哦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了,厉害

楼主:
|福兰卡叔叔发表于 09-19 21:41分析的很详细了,厉害
感谢老铁来顶帖

网友:
我就想知道老哥你受力分析示意图 表格这些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384432485发表于 09-19 23:00我就想知道老哥你受力分析示意图 表格这些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用PPT做方案和受力分析,Excel画出曲线

楼主:
|384432485发表于 09-19 23:00我就想知道老哥你受力分析示意图 表格这些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话说,我是一条线,一个圆,一个矩形,一个一个画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下载设计,是在公号里回复连杆哦

怎么在公号里回复。刚开始逛论坛。

楼主:
|遥远的救世主发表于 09-20 11:15
怎么在公号里回复。刚开始逛论坛。

1. 关注我公号:罗罗日记。2. 然后回复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关注我公号:罗罗日记。2. 然后回复连杆

怎么关注你的公号,我收听你了,在哪回复?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分析很全面。
对于连杆的这个方案,我有些疑问。连杆推物料伸出之后,相当于一个悬臂梁。末端在垂直于XY的方向上会下沉。我猜Z轴是重力方向吧。如果控制连杆的末端在Z方向的下沉量,或者换句话说,入盒保证连杆的刚性?下沉量多少不影响机构执行?

网友:
牛逼啊,我想问问,楼主用什么软件进行的这些设计分析,可以再图上进行标注,计算啥的,用来做设计说明资料很合适

网友:
非常详细

网友:
楼主这个分析的思路值得借鉴,我一般都是估算,选大不选小,价格差不大就行

楼主:
|遥远的救世主发表于 09-20 12:30
怎么关注你的公号,我收听你了,在哪回复?
老铁,按照图示1,2,3的步骤即可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9-20 13:20楼主写的不错。分析很全面。

对于连杆的这个方案,我有些疑问。连杆推物料伸出之后,相当于一个悬臂梁。末端在垂直于XY的方向上会下沉。我猜Z轴是重力方向吧。如果控制连杆的末端在Z方向的下沉量,或者换句话说,入盒保证连杆的刚性?下沉量多少不影响机构执行?
问得很好!伸出去的确是悬臂结构,所以理论上,会有一定的下沉量。

我这里设计的上下间隙是4.5mm。

连杆用不锈钢303/304做,没有做CAE分析,但是估计刚性问题不大,毕竟前端没有载荷,只有自重。

如果严格设计的话,是需要坐CAE分析,看下沉量的。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严格来看,还应该计算导轨的弯矩能力。因为,滑块的受力点不在导轨中心,会形成一个力臂,这里大家也需要注意。

楼主:
|刀剑如孟发表于 09-20 14:07牛逼啊,我想问问,楼主用什么软件进行的这些设计分析,可以再图上进行标注,计算啥的,用来做设计说明资料很合适
老铁,只用了PPT和Excel,把这两个工具用好,足够了!

另外,文档已公开在公号,欢迎查看

楼主:
|遗落love发表于 09-20 16:03非常详细
欢迎老铁

楼主:
|久月牧戈发表于 09-20 17:17楼主这个分析的思路值得借鉴,我一般都是估算,选大不选小,价格差不大就行
哈,估算比没算好

网友:
计算需要一个严谨的过程

楼主:
|黑暗中火焰发表于 09-21 08:42计算需要一个严谨的过程
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关注我公号:罗罗日记。2. 然后回复连杆

我不知道怎么关注你的公号:罗罗日记。

楼主:
|明天更好11发表于 09-22 08:38好东西,谢谢分享

客气了

网友:
感觉直接凸轮机构省事的多

楼主:
|心如水人如风发表于 09-24 12:41感觉直接凸轮机构省事的多
欢迎老铁提出不同的实现方案,但是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实现2个点同时推动?

因为物料X方向322.6毫米,需要两个点推动,不然会斜,或者在物料盒子里卡住。

第二,如何实现推动方向的行程95.3mm?
凸轮的优势是,一般用于小行程,省空间。

第三,Y方向可用空间只有60mm
那么,收回来时,占用空间不能大于60毫米

网友A:
中气缸顶出去,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气缸顶出去,省事

欢迎老铁们提出不同的方案,对比才能出更好的方案

楼主:
感谢老铁来顶帖[捂脸]

网友(2019-10-22):
你早 我8点上班

网友:
很不错,值得说的比较详细了,正好有点缺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天使之翼OL发表于 10-22 08:59很不错,值得说的比较详细了,正好有点缺这方面的资料。
感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2020-05-21):
PRO 太PRO了

网友:
找到组织了,老铁,牛逼

楼主:
|t2008011416发表于 05-29 10:44找到组织了,老铁,牛逼
欢迎关注我公众号:罗罗日记

网友(2020-08-07):
非常详细的分析,加个号先

网友(2021-08-17):
虽然还有点疑问,但是还是有所收获。

网友(2023-06-29):
学习了  多谢分享大佬

网友:
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
牛逼,很好的机构思路给你大大的赞

网友(2023-11-21):
可以可以

网友:
厉害了,我能画出来,但我不会算,这就是野路子跟科班生的区别

网友(2024-03-20):
如何保证两个同步带压块反方向运动?

网友:
好文!没来得及细看 惊呆了

网友:
大佬都是这样搞设计的吗?太强悍了

网友B(2024-06-27):
我不是很明白为啥需要固定杆呢?依照模型--同步带带动连杆的一端运动,末端只有X方向的位移。另一端如果固定在一根Y方向的滑轨上,限制了X方向的位移,不是就能实现功能了吗?

网友:
斗胆质疑一下:对于AB杆的受力分析,根据三力平衡汇交,铰链A的受力,应该是沿着AO方向吧?

网友:
厉害啊,学到了不少

网友:
真厉害,跟这专业的一比我就是个土老帽。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大佬

网友(2024-07-27):
罗工,是不是抽时间说下机器人选型,比如 需要的臂展,底座的高度,等

网友(2024-09-15):
这个帖子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明白为啥需要固定杆呢?依照模型--同步带带动连杆的一端运动,末端只有X方向的位移。另一端如果固 ...

前文已经说过了,增加Y向导轨会占用Y向的空间,而且这个连杆机构目前来看已经加不了Y向导轨了,否则会侵入到物料盒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