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铝合金无损检测设备

楼主(2019-09-16):
铸造铝合金有什么设备检测内部裂纹、气孔缺陷的,最好是无损检测类的!
那位大神有给推荐推荐!

网友:
用射线(RT)或者超声波(UT)检测,这两个是检测内部缺陷的。

网友(点评):
对铸造件有水压要求的话是RT效果好还是RT好?

网友(点评):
后面是UT哦

网友(点评):
好厉害的东西。

网友:
内部组织X光探伤机,表面裂纹浸渗探伤机。

网友A:
有一种激光检测仪,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激光检测仪,楼主可以考虑选用。

有具体的型号规格吗,网上查不到!谢谢

网友:
X-RAY光机检测,形状规则的可以使用超声波,要求精度高的话,可以使用工业CT

网友(2020-12-18):
可以用超声波检测,利用超声波的回波可以精准检测 精度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