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刚度和硬度的关系

楼主(2019-09-16):
请问各位大神,材料的强度,刚度和硬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强度: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永久变形的能力称为强度
刚度: 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

两个临界点:即材料在弹性限度内——刚度(材料在弹性限度内,应力与应变成正比,E弹性模量);破坏掉了——强度(抗拉强度,抗压强度,抗扭强度,抗剪切强度)

硬度:一般强度越大越硬!

另外,刚度要与韧性一起来看。韧性:材料变形时,吸收变形力的能力,弯曲强度大的材料刚度就好,反之韧性好

网友:
简单理解:
1、强度——抵抗破坏/损坏能力
2、刚度——抵抗弹性变形能力
3、硬度——材料表面强度和刚度综合性能

网友:
看谁说的像

网友:
三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硬度是一项综合力学性能指标,一般:硬度高的材料,其强度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