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间斜孔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9-09-16):
如图,孔相对两个都是斜,如何加工

楼主:
相对两个基准面都带有角度,一个是3.44度,一个4.41度

网友A:
不能太精吧
没有数控角度头就上分度头加刻度转盘,(前提是需要在电脑上算好)
这问题不难

网友:
有角度,找正,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太精吧
没有数控角度头就上分度头加刻度转盘,(前提是需要在电脑上算好)
这问题不难

进度不高,做螺旋钢丝的,角度要调好,不然钢丝不成型

网友B:
做个斜面工装

网友C:
车削中心用角度动力刀座加工,一次装夹,直接成型,程序用软件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削中心用角度动力刀座加工,一次装夹,直接成型,程序用软件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斜面工装

只加工一件到两件,量比较少,

网友:
普铣,调牛头角度,用铣刀踩平面,再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