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臂用哪个厂家的导热材料好?

楼主(2019-09-16):
各位大神,机械手臂导热材料用哪家的比较好啊?
求大神推荐~

网友:
你项目中的机械手完成什么动作或者运动,而需要导热材料呢?机械手一般要求材料具有强度高,刚度好的轻型材料,也就是说材料的密度要小。如果要导热材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你还要把问题描述的再具体,详细以些。

网友:
目前常用保温材料导热系数 1、玻化微珠。导热系数:≤0.085。 2、岩棉板。导热系数:0.041-0.045。 3、陶瓷保温板。导热系数:0.08-0.10。 4、珍珠岩等浆料。导热系数:0.07-0.09。 5、聚苯板(EPS板 )。导热系数:0.037-0.041。 6、挤塑聚苯板(XPS板)。导热系数:0.028-0.03。 7、胶粉聚苯颗粒保温砂浆。导热系数:0.057-0.06。 8、氨酯发泡材料。导热系数:0.025-0.028。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推荐 Waermtimo 的 WT5902系列导热硅胶片,4~5w的应该差不多,当然还是要看具体的导热需求。
这款硅胶片,厂家可以进行单面处理,加强硬度,

网友:
WT5902系列导热硅胶片还可以定制规格尺寸   更符合产品设计

网友(2019-10-19):
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

网友:
导热硅胶

网友A:
沃尔提莫的导热硅胶垫片可以进行补强处理,在不增加垫片厚度的前提下,增加硬度,保证产品性能。

楼主(2019-11-20):
引用 网友A:
沃尔提莫的导热硅胶垫片可以进行补强处理,在不增加垫片厚度的前提下,增加硬度,保证产品性能。

请问有推荐的型号嘛?

网友:
看看大家的见解都有哪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推荐的型号嘛?

可以试试 WT5912-G30-30 导热系数:3W(m·K)
硬度:30 (ShoreOO)
厚度:0.5-5.0mm

这个型号的导热硅胶片,进行了玻织补强处理,不易撕裂,可以保证产品的性能。
必须要说的是——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款硅胶片的导热系数是真正的 3w。有一些导热材料的导热系数虚标严重,但是这款(包括WT5912系列的其他型号)硅胶片的导热系数实测≥3w,导热散热效果更可靠。

如果需要申领样品进行测试的,推荐大家加waermtimo内部的一位姐姐的QQ&V:164360025,有什么问题,直接问她就好了。

网友(2020-02-28):
听说沃尔提莫在深圳的工厂已经安全复工了